步进电机不转动,本人在做毕业设计

楼主(2012-12-14):
本人在做毕业设计用PLC改造机床,本来好好的在用两相电机,现在又转用了三相电机,我按照了两相驱动器的接法接到了三想驱动器里面,但是电机不转了,而步进电机上是保持了,用手转不动,PLC上显示是有脉冲。
是我的接法有误么?我用的是三菱FX1N-24MT和3M660的驱动器

网友A:
检查脉冲频率,以及接线

网友B:
有脉冲输出的情况下,看转子是否锁住。

楼主:
算是解决了,3M660的说明书,原来是电阻接大了,我接的是24V电源,应该用2K的电阻

网友C:
步进电机都是DC5V必须接电阻

网友D:
六楼的,你确定?我怎么见过东方220V的步进马达……

网友E:
6楼说的DV 5V 是指PLC给步进驱动的信号电压 不是指电机电源

网友F:
没把驱动器烧掉,你运气不错。

网友G:
电阻用大了,不会烧驱动器的。

网友H:
过路以后多细心点年轻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