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2-12-14):
              去年做的7套套系统,有一套中的PLC 经常粘点今年发生好几次了   大概输出点每天动作15000次左右  负载是欧姆龙中间继电器  为什么7套系统中只有一套会粘点其他几套一点问题都没有 每天输出同样的次数
         各位同仁有没有遇到过这样的问题呢

网友A:
没遇到过·····

网友B:
还没有见过呢

楼主:
之前欧姆龙也么有遇到过现在换成FX2N的就这样了

网友C:
如果是多次粘点在同一个地址,你需要检查中间继电器线圈回路了,可能回路存在过电流现象。

网友D:
负载电流过大或者动作太频繁了,这种情况碰到很多的。

网友E:
5楼没看标题~人家是控制中间继电器哪来负载大~~

网友F:
可能电流大了,如果是DC继电器,检查续流电路。或者替换中继看看;或者你的这个PLC可能有问题。

网友G:
换成晶体管的吧!!

QQ:84818626

网友H:
一,负载既然是中间继电器,那用晶体管输出的MT型主机,就非常稳定了
二,行货偶尔有粘滞,山寨粘滞更多些,常有问题的那套很可能用了山寨货。

网友I:
引用 网友H:
一,负载既然是中间继电器,那用晶体管输出的MT型主机,就非常稳定了
二,行货偶尔有粘滞,山寨粘滞更多些,常有问题的那套很可能用了山寨货。

站长英明,什么东西都分正品跟次品,这东西在天朝制造,难免龙蛇混杂。要么输出控制的的电流过大,要么是楼主你中奖了。

网友J:
继电器输出,寿命约100万次,每天1.5万次,2个月就OVER了,还是换MT型的吧。

网友K:
需要检查中间继电器

楼主:
应该还是有个别的PLC有问题

网友L:
如果不一个工厂
那就是中间继器和供电质量问题!

网友M:
天朝,扫噶。。。

网友N:
检查负载电流是不是过大了??动作是不是太过十分频繁?或者考虑无触点晶体管型的吧。。。
希望和各位讨论学习!

网友O:
加续流二极管 qq:274332591

网友P:
这可能是中继的问题

楼主:
设备在同一个工厂 同一个车间 使用 同样的继电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