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60杀毒和所有西门子软件都不兼容

楼主(2012-12-14):
360杀毒和所有西门子软件都不兼容,我就不信就我一个人不知道?还有没有不知道的,花了一个多星期写的触摸屏软件被360杀了,打电话给西门子客服说必须卸载360

网友A:
Mcafee……诺顿……表示毫无压力。

网友B:
从2004年一直用KV中,电脑安装了MITSUBISHI;FactoryTalk View Studio;RSLogix 5000 Enterprise Series;SIMATIC Manager;V4.0 STEP 7 MicroWIN ;WinCC flexible 2008;GX Developer;GX Works2;MT Developer2;GT Designer;GX Configurator-DP;GX Configurator-QP;EasyBuilder8000;Drive Monitor;HITECH;LENZE;V-SFT V5;KGL_WC;WinProladder;Delta Industrial Automation;CX-One;。。。。。。。。
安装的时候,一路NEXT就行了。
而且还经常打开CCAV科教片的网站,看看有什么新病毒出现了之类的。电脑上同时还经常上淘宝买点东西之类的。一直很正常中。。。。
不过一直不允许那些什么470安全卫士,PP电脑安全卫士什么的在我的电脑上面出现。虽然有麻花疼的聊天软件。还是网络随便下载的去垃圾广告的2012版本.

网友C:
一直用360,所有软件也没什么不正常。
2837274223@qq.com

网友D:
和三菱也不太兼容,在安装软件的时候,最好把360关了

网友E:
金山的也不行的。。。。。

网友F:
有这事,关注哈

网友G:
不会吧,我的机器只有360杀毒和360卫士,一直编写触摸屏和西门子PLC,从来没出现过问题。。
只是昨天 我想用一个很古老的软件修饰一下触摸屏的图片,这个软件却被360杀掉了。。。只好暂时卸载360,将小软件保护起来,处理完图片,再运行360。

http://www.jj.cn/indexTG.html?promoterid=108502812

网友H:
是啊,这种情况我也遇见过.

网友I:
不使用360优化,不然有一次丢一次,如果不小心被杀了,重装或修复一下就好了,我用WINCC心得。。。

网友J:
这种事很正常的或!
西门子数控及工控设备电路板芯片级维修服务
www.0731deyu.com

网友K:
这个是要小心的,是有这种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