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大家5线380V转单相220V用什么牌子的变压器??

楼主(2012-12-14):
请问大家5线380V转单相220V用什么牌子的变压器??

网友A:
5线之中不是有单相220V.

QQ:84818626

网友B:
250的问题我觉得是
欧姆龙PLC:NJ系列 NX系列 NY系列,直读管理员密码/设计师密码/维护者密码/操作者密码,远程解密!NJ系列 NX系列 NY系列恢复出厂,远程操作格式化。触摸屏NS /NT/NP直读解密,原始密码。ysmacstudio程序&POU、功能块、程序ID、库文件、Can电子凸轮参数等解析出原始密码;功能块、库文件禁源解除,文件中库提取。西门子1200/1500完美解密,不掉数据。 VX:17711528688

网友C:
天雷滚滚的提问,被震懵了....................

网友D:
5线之中不是有单相220V

网友E:
真的不要笑 ,我用的台湾的设备,我们也是5线380V 但是他们还是用了2个380转220 的变压器。

网友F:
楼主说的是单相 大家都容易误解的

网友G:
我知道什么意思了,肯定是两根都火线,加起来是220V,单相110V。这样的变压器就是三相380变三相220就可以了。你说接两相就可以了,外面多的是。

网友G:
就像有些国家是用三相220的

网友H:
兄弟,麻烦以后说清楚点。3相380变3相220,此类变压器外面大把,你要确定的是功率,容量,然后选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