富士UG330如何与富士温控实现485通讯啊??

楼主(2012-12-15):
如题目,希望有高手不惜指点一二,就是能在屏上能读到温控的PV,SV,和设定温度,补偿等等,谢谢!

网友A:
最近在做UG221和台达变频器通讯的试验,能从HMI写入频率改变转速了,但是还是要用外部端子启动变频,尝试完全用HMI控制,改进后虽能启动但是变频器报错CE1,CE2说是通讯格式有错误。我想变频器和温控仪表原理应该一样。求楼下的人一块给个例子。

网友A:
刚刚又做了下试验,查到原因了,呵呵呵,搞定了!!由于富士的触摸屏编程软件设置按键时无法写进去一个数字到变频器的相应的地址里去,我用了宏指令,但是没注意到DEC-和DEC错吧写成有符号数了,导致变频器报错,之后改成
TEMP[ 1:408193] = 18U (W)
RET
(由原来的18=10010,改成18U)就测试正常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