定长开料机的计算方法???

楼主(2012-12-15):
小弟现有一台台湾的开料机,由于原用专用的控制器,现没法用了,想用一个人机加一个FX-1S24MT的PLC和一个2相6线的步进电机控制,
用DDRVI,主轴的直径50MM,如何通过程序计算长度啊?精度+—1MM左右,请教那位大侠给一点思路啊!在此谢了

网友A:
算圆周长
力所能及,义不容辞!

网友B:
楼主,你说的是不是;假如一段长20mm的料件,你需要分开切断,每段2mm,是这样的情况的吗。如果是上面的情况,可以用加减乘除指令来完成,在加以个计数器(C),就可以完成,切完成自动停机。。我是这样理解你的意思,不知道对不对。

网友C:
楼主 你 是要 卷料 定长 切成 相同长度的片料的 话
建议 你看下制袋机 的系统 一共才千元左右 单片机长度控制系统
现在步进电机都3线了

网友D:
设定细分数X设定宽度 除以 周长 就等于脉冲数

网友E:
数三菱PLC 没有FX-1S24MT的。
把材料长度与步进需要的脉冲比例换算好,如1mm=50个脉冲。要切1000mm的材料即1000*50=50000个脉冲。
PLC发50000个脉冲到步进控制器就可以了。当然了要设定好你的步进控制器的细分数值。
希望你成功!

在东莞市

网友F:
雷塞可以满足你的要求,支持国货

网友G:
建议用伺服。我做过钢材的自动开卷、校平、剪板线。精度4个丝。将长度用电子齿轮比换算成脉冲个数。qq 27433259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