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编写FX软件滤波程序

楼主(2012-12-15):
接近开关输入的点受干扰,输入发光管闪亮,影响设备正常工作,能否用软件滤波的办法解决问题,软件滤波程序如何编写。

网友A:
做一个软件的延时就可以了

QQ:84818626

网友B:
建议还是排除干扰吧。
如果一时无法排除,只能用软件滤波方式。只是先要找到频闪的时间规律,做一个时间延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