控制气缸最简单方法

楼主(2012-12-15):
各位大师;问一个简单问题。控制最简单,成本又最少。
要求是:只是控制气缸的一个伸与缩量个动作。(我一直用的的气缸都加用电磁阀控制,主要是自动机器里面需要加气缸步骤)。我想了很久,不用电磁阀在电路上如何实现这样的一个动作。这问题我不知道怎么搞其电路原理图出来。请大家指点一下,,,就感觉差一点就整出来了。。。哎,,,我有点笨,,谢谢

网友A:
气缸没电磁阀我还真的是没听说过可以控制!!!还请楼主自己说说你那气缸准备由谁给它供气????
下载积分:+1(小珠珠) 感谢!

网友B:
在活塞上加一个磁圈,就可以用磁力感应器控制,还比较准确。
下载积分:+2(小珠珠) 感谢!

楼主:
一楼大师:谢谢。我只是有这样的猜想。
如果用电磁阀需要加那些配件可以实现(一个开关控制)

网友A:
如果用电磁阀控制那么你去卖气动元件店叫他们给你配一套。这个很简单没几样东西,

网友C:
用机控阀啊

楼主:
有具体电路图没有,谢谢。

网友D:
电磁阀是比较方便经济的一种东西,考虑其它的要考虑这两样东西。楼主想法很好,现实我们没必要这样考虑问题的。当然机控阀也是可以实现的,只是手动。

网友E:
2楼说的磁感应器貌似控制的气缸的行程吧?

网友E:
是自动循环运行还是手动运行停止?

网友F:
顶 楼主 设想 很好
有 用什么比用电磁阀 还经济 的 呢// 等 结果

楼主:
谢谢,大家的指点。谢谢,,,,谢谢。

网友G:
可以用气动开关去控制气缸。

网友H:
用电磁阀

网友I:
引用 网友J:
手动阀

没错,电路都省了
不断向前

网友K:
引用 网友I:

没错,电路都省了

是没错~~~还节约电能了呢~~~~
只是、、、只是、、、、
自动改为手动了……
莫非世界末日之后,刀耕火种了…………

网友L:
用直线电机控制

网友M:
看你用气缸干什么,然后看下什么东西能代替气缸动作。不然我也想不出有什么办法

楼主:
引用 网友M:
看你用气缸干什么,然后看下什么东西能代替气缸动作。不然我也想不出有什么办法

一道工序而已,想安装在靠近脚的 位置,用脚踏开关控制气缸的伸缩动作。现在主要是用手旋紧螺丝固定,反复拆装,浪费时间。想用气缸代替。但要最简单的控制方法。

网友N:
气动开关有很多种 比如说某个位置打开相应的气缸,仅仅建议,看具体而定

网友O:
引用 网友A:
气缸没电磁阀我还真的是没听说过可以控制!!!还请楼主自己说说你那气缸准备由谁给它供气????

那你就错了,在摩托车厂里面的摩托车总装生产线上的测速台上加汽油的我还真没看到什么电磁阀,都是气动阀。因为那不能有一点火花。后果你懂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