变频器的难解之谜

楼主(2012-12-15):
JPS变频器显示0.0P(电压过高),设定过输入电压设定值,但是运行一段时间(不定时)又报警。复位后又可以启动。而同一电箱同一规格参数一样的其他三个变频器又能正常运行,请教各位大侠,这是什么问题。
业精于勤

网友A:
帮你顶!变频器要设置输入电压吗?学习了

网友B:
看报警的代码内容再处理

QQ:84818626

楼主:
引用 网友A:
帮你顶!变频器要设置输入电压吗?学习了
一般情况下不用设置,就是摸不着头脑的才去尝试更改参数,前辈有什么解决方法吗?请赐教,谢谢!!
业精于勤

网友C:
是不是没加刹车电阻呀
小猫

网友D:
告诉你,大电容要换了

网友E:
把过压保护 去掉
下载积分:+5(米阑) 明智之举

网友A:
你把变频器调换一下,看还会出现过压问题吗!这样就先搞清楚是负载问题还是变频器问题!还是电源质量问题!如果是负载惯性很大就加制动电阻,如果是变频器设置问题!那你看说明书了,加速时间,如果不影响工艺的前体下最好设置长一点,问题总有解决的办法的!祝你好运!
下载积分:+2(wglgw) 感谢!

网友A:
加减速度设置长一些!还有是变频频本身硬件问题,仅供参考。

网友F:
进线电源正常否,没有启动变频器不带任何负载情况下,也出现这问题吗。个人认为对调变频器,确认是否是变频器的问题,缩小检查范围,
期待你的检查结果

网友G:
是否减速时过电压,负载惯性大存在失速,适当延长减速时间,工艺不满足时可安装制动电阻或制动单元。

网友H:
电机接线的地方可能没有接好遇到过这样的事就是护线管和电机线碰到一块了电压高

网友C:
加制动电阻
小猫

网友I:
本来就有设定最高电压和最高频率时最高电压这一设定。但这种现象可能是电压检测电路出问题。更换一台试试。
大家好才是真的好

网友J:
如果变频器设定上没问题,就是机器故障,这个问题我有过,工程机械这个问题多出现。不知道是什么机械,只能说过情况。

楼主:
谢谢各位的意见,设备是新买回来不到一个月的台湾进口设备,变频器与电机都都对调过,但是故障还是一日或半日的不定时报警,有结果的我会告诉大家,谢谢!!!!!
业精于勤

网友K:
以前碰到是把加减速时间延长,特别是减速时间!

网友L:
自己去翻说明书!!把那些什么垃圾保护全去掉就没问题了!

网友M:
把这个变频换到另一个电机试试.....如果还是这样...那就是变频内部电压检测回路有问题了.....

网友N:
首先观察报警的起源:确定报警出现的时间段,排除是负载问题还是变频参数设置问题,如果是负载问题跟踪一下电流加制动电阻解决负载惯性大引起的停车时候直流母线电压升高报警,如果启动时候报警可以延长启动时间将启动频率提高,如果仍然出现报警检查一下变频器的输出P对-电压值换个变频器式一下。

网友O:
看说明书了

网友P:
是变频器参数设置问题

网友Q:
先分清是电机发电还是变频自身问题..运行正常的电机,有匝间短路时就是这种情况.先检查一下.

网友R:
参数改下,看下说明书,启动时间,减速时间要改,主要是减速时间延长

网友S:
恢复一下出厂设置。再设置你的要求应该可以解决。

网友T:
我也遇到过这样的故障,上面各位的方法都用过仍不行,最后找商家换了一台就没问题。我也想了解一下如果是变频器自身的问题会出在哪里。

楼主(2013-04-17):
厂家重新设计系统,修改参数,问题解决。
业精于勤

网友U:
变频器本身质量问题或参数设定问题。

网友V:
可以共同母线,试一下
[fly]欢迎纺织行业的工控朋友,本人也在纺织的圈子里。希望可以共同研究美好的未来。[/fly]