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台达PLC与变频器通讯

楼主(2012-12-15):
台达的好象跟三菱的PLC编程程序都不一样的。
三菱的PLC跟变频器通讯一看就知道了。
可是台达的老看不懂。
里面的还搞什么ASCII模式和什么鸟的MASTER模式搞的好复杂
有高人能指定指定吗?
小弟要的程序很简单只是要正转反转停止

网友A:
台达PLC内置RS485端口,与变频器通讯一般用Modbus RTU协议或是ASCII协议,比三菱的FX3以下的要方便,三菱FX3以上的才有此专用指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