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达的PLCDVP-14SS与台达的变频器VFD-M正转反转停止

楼主(2012-12-15):
台达的PLCDVP-14SS与台达的变频器VFD-M正转反转停止
为什么编程了程序变频器按RUN电动机没反应。。。以下是我台达编程的一些哪里出错误了请高手帮下忙
格式是设置了。数据长度7为。停止位1位。偶校验。波特率是9600。
不过台达变频器参数里面好象没有这些设置的我郁闷

网友A:
p88、P89、P92设定站号、频率、数据格式。你的程序本身都不正确,变频器通信操作写入地址应是H2101的0-4位。台达的 配套的PLC和变频器都支持MODBUS通信,简单方便,你为何不用MODBUS RTU模式 ?多看说明书吧。

网友B:
是程序不运行还是变频器不运行
小猫

楼主:
都不运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