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2-12-16):
      厂里的整平机的变频器烧掉,同事换了一个新的,结果是打到自动能用,自动是用邦纳的超声波感应器给出信号。但是打到手动挡的时候,正反转就是不动,变频器显示正反转的切换就是频率显示是00.00  。设置按照供货商给的数据设置。我把线路检查了一遍没什么问题,觉得还是参数的设置有问题。就开始对参数进行查看修改。下面跟大家分享一下
变频器所接的线是
ACM-模拟控制信号共同端
ACI-模拟电流频率指令
MI1-多功能输入选择一
DCM-数字控制信号共同端
FWD-正转
REV-反转
先对变频器的使用做一下介绍
变频器第一个是自动使用,超声波给启动信号 和正转信号 ,没有反转,频率是最大频率60 HZ
第二个就是手动使用,按钮信号,正反转全有,频率20HZ  就是这个地方出的问题
第三个就是控制面板上的JOG寸动 出厂设置 6HZ   这个不需要调整的
变频器采用的SINK模式 也就是所有的输入信号都是低电平的。
ACM直接接到负号线上
第一个自动频率是有超声波给的信号(低电平)接入ACI   根据手册查看ACI是模拟电流频率指令范围是4-20mA   超声波的电流好像是16mA
输出的频率是最大频率也就是01-00设置的频率 我们使用的是60  这个自己可以随便的设置也可以是50或者40 但是不要超过最大频率  还要对02-00 第一频率指令来源设定  我们使用的是ACI所以根据参数手册设定为 02:由外部端子ACI输入仿真信号DC 4-20mA控制   由于正反转也是由外部设置的 所以02-01 第一运转指令来源设定 02可以查看手册
第二个频率也就是问题点 ,采用的是DCM-MI1给出频率启动信号 正反转是DCM-FWD  DCM-REV   我们查看MI1的功能 是多功能输入选择 查看手册04-04一直到04-09都是多功能输入 每一个都有37个选项   当我查看这个参数时发现是00:无功能 ,想到既然用这个点肯定是不会无功能 下面的指令分别时
01 多段速1
02多段速2
03多段速3
04多段速4
下面指令就不在罗列 手册上有
肯定是用到的多段速功能
所以我设置为01
然后在查看所有跟多段速有关的参数
查到  05-00 第一段频率设定 当然后面对应的十五个全是段速的频率设定
打开一看这个参数时00.00   正好对应了上面的情况 就是有正反装 和频率的信号 但是就是不转 ,因为频率设置为零 怎么会转呢 ?
就把这个设置为20.00    。然后手动 就正常运转了 显示的频率也是20.00.
当然我们还可以扩展 用到下面的几个多功能输入MI2 MI3 MI4 设置好对应的参数    这个根据个人爱好随机组合。当然我们也可以对变频器进行多段数的设定 可以使用五六个不同频率段数。扩展功能。
最后还要说一下第一加减速时间的设定 01-09   01-10  设置 时间不宜太短 容易过载  我一般设置在6

希望对大家有帮助
膜拜高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