欧姆龙和BCD拨码开关的连接 有疑问··

楼主(2012-12-16):
一位的BCD拨码 8 4 2 1 各针脚 接plc 0.00, 0.01, 0.02, 0.03 就可以。
但是 假如 此刻 0.00, 0.01等 已经被占用。 我可以从 0.06, 0.08,0.07,0.09 开始接线嘛 如果可以 程序怎么编写啊。
之前 我用了 mov 000 D1 就可以读取拨码的开关信号,然后BIN指令转换下(如果是一位的拨码,我觉得不转换也行。)
但用了 0.06起的地址, 就不可以使用 mov 0号通道了, 应该怎么写啊 请指教

网友A:
用辅助继电器。ld0.06 outw0.00.。。。。。。。

网友B:
楼上说的对,就应该这样用,谢谢你!
欧姆龙和BCD拨码开关的连接 有疑问··
http://ymmfa.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