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2-12-16):
     前两天刚出现这个问题 以前用都好好的 我从三菱触摸屏上把画面拷到64MB的CF卡上,然后插在IBM电脑上 用软件打开,却提示无法找到该盘的程序,但是拿到别人的电脑上就能打开了, CF卡和下载应该没问题,我不知道是我的编程软件有问题还是CF卡的驱动有问题,或者是别的什么??还请知道的前辈,给点宝贵的意见,菜鸟在这谢谢了· · ····
运气与实力成正比

网友A:
电脑系统有关系吗

网友B:
应该是电脑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B:
应该是电脑问题。

     先感谢你的回答 但是电脑问题在那啊 ?  有点纠结·· ···
运气与实力成正比

网友C:
电脑重启试试

网友D:
首先你能看到卡里的文件吗?看不到的就是硬件问题,自查,若是用软件打不开,那是软件版本的问题, GT3版本不能直接打开旧版本的文件,要选择打开其他文件格式
  • 下载积分:+1(浩贤) 热心助人!
  • 变频器中心放卷,可以稳定达到280M/分钟线速度.

    QQ:84818626

楼主:
引用 网友D:
    首先你能看到卡里的文件吗?看不到的就是硬件问题,自查,若是用软件打不开,那是软件版本的问题, GT3版本不能直接打开旧版本的文件,要选择打开其他文件格式

       感谢你的回答, 卡里的文件能看到,但是不能复制到电脑桌面上,同一张CF卡在别的电脑上能用软件打开,如果说软件版本有问题,以前用都好好的 ,就这两天突然这样了,我在考虑重新把这个编程软件再装一次,会有效果吗? 求高手指教!!急·····················
    运气与实力成正比

网友E:
    看是不是掉了驱动?

网友F:
    就得重装软件试一下。

网友G:
    重装软件

网友H:
    可以拿到电脑城里让专业人员试试

网友I:
    請檢查電腦CF插槽 是否接觸好   建議清潔蝦重插   樓上朋友說的驅動掉了也有可能

楼主:
感谢各位的耐心帮助, 现在这个问题已解决, 最后的动作是把CF卡下载下来的画面程序名更改成,软件打开的名字,问题就解决了!!!!
运气与实力成正比

网友J:
这还不简单 ,在别人的电脑,把资料拷贝到U 盘 再拷贝到自己的电脑不就可以了
出现这样的问题 有可能是电脑接口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