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2-12-16):
各位大侠:
    在此有一难题相求,昨日周末出去玩,经过一卖发热管店时,想起家乡(湖南)天冷,便进去买材料打算自己做个暖风机带回去,却因考虑不周买了两支功率为1000W的三道弯的发热管,在另一个地方买了两个散热风扇,这时才突然意识到做取暖用是不是功率太大了,找好好几家五金店想买那种无级调节器却都没有,仔细一想,原本应该买几条功率小的,采用开关控制增加发热管的数量来控制功率大小;
        在工厂有见过400W的发热砖是采用无级调节器的,就是用双向可控硅控制的那种开关,上淘宝网上也没找到,请问各位是否有能控制220V/1000W发热管发热量用的无级调节开关或者是档位开关;
        有能自己改装控制的方法也可以,先谢各位了;
江湖好学士

网友A:
用二个可控硅,再加上220K电位器、触发管等材料,自己动手做,算好电流值。

网友B:
用固态继电器脉冲控制就行了。或者双向可控硅。

网友C:
可控硅反并联,加上固态继电器  一切OK
哈哈哈哈哈……

网友D:
调电压应该可以吧,等待高手回答
希望和各位讨论学习!

网友E:
你的就用双向可控硅就可以。

QQ:84818626

楼主:
用可控硅要有其它辅助元件做成简单的电子电路才行的吧,固态继电器好像有两种不同控制方式的
江湖好学士

网友F:
直接买一个20A/380V固态调压器和一个470K电位器照图接线OK

网友G:
淘宝有卖,很多的。我也有。电位器控制可控硅

网友H:
諧波噪音比較大,不推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