work2

楼主(2012-12-16):
GX work2 设置模拟量模块用GX Configurator么

网友A:
不用,里面已经集成了。

网友B:
楼上正解,用智能模块就可以了啊

网友C:
WORK2最大的好处就是里面集成了大部分三菱的模块功能软件,而且是中文的,比以前单独的模块软件好用多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