加热管???

楼主(2012-12-16):
我们厂里一台模具上需要用加热管来加热,但是我们买回来的加热管上面什么也没有标签用220V还是380V,电阻可以量出来的,我想问哈大家有什么方法??谢谢

网友A:
以前我们用的是220的。是用温控表控制的,表的上面输出是220V

楼主:
我想问的是加热管电源是接220还是380,怎么样区分他们的电源?没有什么标示的情况下,有什么方法?

网友B:
问厂家呀!

网友C:
有功率吗?这样就可以算出来了。应该都可以吧。380的功率大些,先用220看看效果咋样,不理想就380

楼主:
大概有3个KW吧

网友D:
看接线柱啊,只有两个头的话就不确定,可以用电流法去对比它的额定电流,如果不知道他的额定电流就假定他是220V电源,用电阻值和电流值算出它的功率,在对比等功率的别的发热管的电流就可以知道你的假定是否正确了。
如果是6个头的话就星形接法就是380V了
如果是3KW的话220V发热状态和380V发热状态很容易就辨别了。
祝楼主好运。

楼主:
我知道啊, 关键一个机器上有好几条加热管啊,我们原来一些是220的有些是380的 所以——

网友C:
功率一样吗?一样的话就更好办了,电阻大的是380

楼主:
关键是都相差不大啊 有点220的和380没多大是差别啊 唉

网友E:
一般來講應該會標示功率
依照需求功率及現有的電壓 使用 Y接 或 三角接

网友F:
先接220试下。看看发热状态。能后确定。

网友G:
第一,如果知道功率比方说1KW,测量阻值是否133欧姆左右(一根电热管),如果是那么就是380V的,一
第二,在功率无法确定的前提下,可接成星形接法。

网友H:
用星形接法,接380v
小猫

网友I:
一般3kw的应该是接220的。看怎么用的,因为是好几根管子,看看别的管子是否也是3kw的,然后比较下阻值,这些也是多余的,只是让楼主心里有个底,需要功率大就把这管子和别的管子一起使用三角形接法接一起用,否则用Y接法也可以,就是要你怎么用了,单根的一般都是接220,不会有太大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