功率这样理解可以吗?

楼主(2012-12-16):
我们厂里有台老机器,控制柜上有3个电流表,机器开起来了电流表在50A左右,这台机器上有电机,加热管,我想问的是 我能不能理解成这台机器大概有25KW?就一般情况下一个KW是2A怎么样算?这是电压380的时候。 如果是220V 我能不能也可以这么理解??谢谢

网友A:
1000/380≈2安
1000/220怎么会是2A了

网友B:
是啊,不一样的。380的是1KW-2A,220好像是5A吧

楼主:
可以说是5A

网友C:
P=1.732UI*cosp
这样算下来P=1000W时I约为2.

楼主:
P是什么啊?不好意思 刚上道 多多谅解 谢谢

网友B:
P是功率啊,楼主非电工出身啊?

楼主:
是啊 正在努力学习中 学习你

楼主:
P=1.732UI*cosp
这个1,732是什么值??能不能在说细致点吗? 非常谢谢你

网友B:
楼主这样学的话很难系统的学习,建议买一本 电工基础,或者在网上找点。这些都是最基本的

楼主:
哦 谢谢你但是真的希望你能跟我说下这个P=1.732UI*co是这么回事 非常谢谢

网友D:
还是简单和你说吧,别人说什么多少千万多少安,那个是很多的电工手册上写的比较方便的口诀,容易记!
但是真正要写文件,写资料或者选择线缆规格的依据就要根据公式来了。
如果是单相电220VAC(L和N)可以简单按照P=UI来计算
如果是三相电380VAC(L1、L2、L3)可以简单按照P=根号3UI Cosφ
这些是什么,在百度都有!
非淡泊无以明志
非宁静无以致远

网友B:
p是功率。1.732是根号3,u是电压,i是电流,后面是功率因数。

楼主:
哦  知道了 非常谢谢你们

网友B:
不客气,有啥问题大家一起交流哈。

网友E:
引用 网友C:
P=1.732UI*cosp
这样算下来P=1000W时I约为2.

P的单位在这里是瓦,当马达功率因数(cosp)为0.75时,我国三相四线制线电压380,线电流I与功率P的倍数关系是494与1000(瓦)的关系 ,494约等于500,即1.732*380*0.75=494=500,当额定功率P为1千瓦(1000瓦)的时候,线电流I=P/1.732*380*0.75=1000/500等于2
当然,功率P=3*U相*I相*cosp也是一样,因不论是角形或星形接法,所讲一个千瓦的电流必是线电流。

网友F:
P的单位在这里是瓦,当马达功率因数(cosp)为0.75时,我国三相四线制线电压380,线电流I与功率P的倍数关系是494与1000(瓦)的关系 ,494约等于500,即1.732*380*0.75=494=500,当额定功率P为1千瓦(1000瓦)的时候,线电流I=P/1.732*380*0.75=1000/500等于2
当然,功率P=3*U相*I相*cosp也是一样,因不论是角形或星形接法,所讲一个千瓦的电流必是线电流。

呵呵,支持

网友G:
引用 网友C:
P=1.732UI*cosp
这样算下来P=1000W时I约为2.

网友E:
当电路为纯电阻电路时,如三相的发热管,因功率因数为1,所以线电流是一个千瓦为1.519安,相电流为一个千瓦0.877安,而功率因数低时,电流也就大很多了

网友H:
三相电器一般用一千瓦2A
单相电器一般用一千瓦4.5A
会当凌绝顶,一览众山小

网友I:
设备中用到发热管,功率大小就不能按感性负载去算了。

网友J:
这样算肯定是不行的,你要把分出来。

网友K:
P=根号3 X 额定电压 X额定电流X 功率因素,这样明白了吧。

网友L:
3开平方就约等于1.732

网友M:
楼主,你提这个问题是来赚积分的哦

网友N:
楼主应该还很年轻,年轻人要多看书啊。

网友O:
是啊,不一样的。380的是1KW-2A,220好像是3.5A

网友P:
发热管不能按电机功率计算,发热管实际功率也不同,

网友Q:
电机的功率和发热管的功率计算是不一样的
电机1KW约2安,但运转后就没有2安了
发热管开始发热到停止电流都保持不变
你估算的话得了解不同负载量

网友R:
应该在4A左右吧
qw172365283

网友S:
1.73 根号下3,

网友T:
1.732是常数U是电压I是电流,COS是你厂的当前功率因数,这样你能理解了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