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口铜鼻子使用什么压线钳?

楼主(2012-12-16):
以前都是用榔头砸,感觉砸不紧线压不实,对于这种接线鼻子使用哪种专用工具?

网友A:
在下也是用锤子暴力的,哈哈
!!!

网友B:
用锤子暴力两下,在上焊锡

楼主:
关键是在现场有的时候没有电源,所以电烙铁也用不上那,我在使用榔头砸的时候,最终出来的形状真难看~~扁扁的、咧着嘴。呵呵呵

网友C:
有工具的,电料店就有了

网友D:
我也是用液压钳压的
会当凌绝顶,一览众山小

网友E:
一直在用大锤砸的,

网友F:
没有液压钳的情况用锤子。

网友G:
我前几天买了一把小液压钳,总电流150几安,用300A的线鼻子,用液压钳压的。有人说这种开口的线鼻子受热后会膨胀,导致电线与线鼻子接触不好,很危险,现在我都很纠结的。

网友H:
用锤子挤紧,在灌锡

网友I:
这种接线鼻子不安全,好的接线鼻子后面是焊接成整体的,直接用压线钳压就可以了。

网友J:
使用fyq-240#液压钳压出来线鼻子,满足80%的负载没问题,就是压线模选小一个号的,比如35平方的线用25#的线模;

网友K:
引用楼主nhsl于2012-12-16 21:16发表的 开口铜鼻子使用什么压线钳? :
以前都是用榔头砸,感觉砸不紧线压不实,对于这种接线鼻子使用哪种专用工具?

[attachment=98348]

你说错了,用锥子比压线钳好。

网友L:
开口铜线鼻子,压紧灌锡才是正道,如果你那里没有电源,为什么非用开口鼻子呢,该用闭口的冷压端子,用压线钳完成。

网友M:
有钳子,量少本人一般先用老虎钳夹出大致形状,然后放台虎钳压紧,最好是平口钳。

网友N:
没有液压钳的我只用过铁锤

网友O:
用液压钳吧!

网友P:
我用窥口线耳代用开口线耳,开口线耳容易出现接触不良,不放心。
海纳百川

网友Q:
引用 网友M:
有钳子,量少本人一般先用老虎钳夹出大致形状,然后放台虎钳压紧,最好是平口钳。

不错;用老虎钳夹出大致形状;这点最关键;不管用什么方法压紧;好看又牢固;
真诚到永远

网友R:
用液压钳压的,在上焊锡 这样的效果最好

网友S:
这样的头不好用,你还是用头上是管的头吧

网友T:
先用钢丝钳把尾部稍微夹紧夹圆整,再用榔头或液压钳紧固焊锡.

网友U:
应该用液压钳吧

网友V:
先用钳拜成圆型,再用液压钳压制初丕,然后找个长条螺丝放在上面再用液压钳压一次,保准结实不松动,不发热。

网友W:
大哥 你这么小的线 直接用压线钳就可以了 你的线要做好看一点哦 因为我们是专业的

网友X:
锤子加液压钳。

网友R:
我用过液压钳也用过铁锤

网友Y:
一直以来都是用锤子
只有大电流的电缆才用液压钳

网友Z:
用液压钳压的

网友AA:
大电流很少用开口鼻子了,以前30A以下用时,都是用锤子砸紧后再用电工胶布包几层,,

网友AB:
为什么要用开口的呢?

网友AC:
这是以前我公司做的铜接头,呵呵,厉害吧

网友G:
这个是没有压好,肯定是压完后又敲敲弄弄的,导致松了,接触不好。

网友AD(2013-07-25):
引用 网友B:
用锤子暴力两下,在上焊锡

网友AE:
液压钳或者是棒槌
吃到老 学到老

网友AF:
先用小锤子凿几下 把线放进去 再凿紧 液压钳压紧 分两次压 一次45度角 一次0度角 加上绝缘套 烤一下

网友AG:
干脆用闭口的

网友AH:
我也是用液压钳压的

网友AI:
用液压钳压然后再灌锡

网友AJ:
液压钳也分好与不好的,我们厂以前买的几把国产液压钳一直不好使,最近从台湾买了一套,好使啊,真系唔怕唔识货,最怕货比货,压楼主这种端子,一点问题都没。

网友AK:
用液压钳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