配电柜

楼主(2012-12-16):
我们厂里每个车间都有一个配电柜,他的电源线有75平方,我现在有2台160KW的清洗机,一共就是320KW,我能不能一起用一共配电柜?还有一些稍微小功率的也一起要用这个配电柜?他承受的了吗???

网友A:
查查安全载流量,算算额定电流,不就出来了吗?

网友A:
楼主不喜欢动脑子,爱问啊
!!!

网友B:
电缆太小了~~~

楼主:
你能不能一步一步说一下安全载流量,额定电流这么来 这么算的 小弟刚学习电工不久 非常谢谢你的帮助 谢谢

网友A:
楼主啊。这些都好几本的来,就像英语的24个字母。建议自己系统的学一下

楼主:
嗯 好的 我会去慢慢学习的

网友C:
什么线啊,75平方可以带320Kw啊,真牛!!
西门子PLC、ABB变频器、康沃变频器特价销售;非标自动化改造,工业机器人改造
yigongcn.taobao.com

网友D:
应该是70个平方的吧 70的橡套电缆也就215A
会当凌绝顶,一览众山小

网友E:
70平的两根差不多!
小猫

网友F:
线径粗细的载流量在百度搜搜就知道了,75大概在220左右,电机一般来说就按一千瓦2A来算把,大小显而易见

网友G:
没有75平方的线

网友H:
是不是非标线啊,有70、95的我还没用过75的呢,安全载流量电脑里查寻一下不就有了,再根据环境,再加些冗余就可以了。
大家好才是真的好

网友I:
你說的清晰機如果我沒猜錯的話,應該是PCB清洗機。這類設備我也做過一些。裏面用的最多的是泵浦,和加熱器,泵浦的額定電流你是算不來的的(不同的泵浦功率因數不一樣)。但每個泵浦的銘牌上都有額定電流。加熱器的電流 P=UI 。就出來。一加就出來了。自己根據額定電流。選下線徑就可以了

网友J:
哪来的75平方的的电缆 正规电缆有10 16 25 35 50 70 95 。。。。。
每天一点点

网友K:
他还没告诉你们是铜芯的还是铝芯的呢,如果是铝芯的有75平方的

网友L:
用一台165KW的短时间工作就可以。75mm不够两台机工作。

在东莞市

网友M:
的确没用75mm2这个规格,两台160KW也负载不了

网友N:
75平方的线连一台清洗机都带不起

楼主:
谢谢你们 我知道了

网友O:
非标95的线吧

网友P:
按书本上70平方的电缆线铜芯的160KW都带不了,但是根据经验是可以的。楼主说的事比较含糊,是2台160KW的清洗机同时工作还是不同时工作呢,要求是不一样的,另外还的个因数电线的长度、工作时间也很重要。楼主说清楚了,我 们才可以给你下定论。

网友Q:
5楼的,英文字母??个,笔误了吧
嘻嘻

网友R:
70平方,太小了,电机不好启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