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各位大虾、、、三菱编程软件安装不了、、帮我看看是啥回事、、、

楼主(2012-12-17):
请问各位大虾、、、三菱编程软件安装不了、显示这个页面、帮我看看是啥回事、、、
文档 1.doc

网友A:
什么东西啊?直接贴上去啊

网友B:
装不上是你不会装
亲

网友C:
一般电脑是XP系统的好装一点,这个软件安装时要先安装使用环境,再安装编程软件,安装时还要填写序列号。一般有安装说明,多看一下。

网友D:
监视窗口不用打钩,然后填入对应的序列号,根据提示安装即可...

网友E:
再重新安装一下吧 下载区有安装说明的 好好看看

网友F:
XP最好用
QQ53210148

网友G:
我也是装了几次才装上,和系统有关,从新装一下系统,
售后

网友H:
你的软件是不是有问题哦..看看咯

网友I:
要先装环境吧

网友J(2013-01-16):
先安装软件内EnvMEL文件夹中的SETUP----再安装软件中的SETUP文件就好了!

网友K:
系统不行了,换个系统试试!

楼主(2013-05-15):
重装了系统、、OK了

网友L:
环境没装好~!~!不行就再下载个程序再装~!

网友M:
直接贴上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