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2-12-17):
     昨天去朋友的公司看到一台带锯机,进给平台是一个油缸,我看了一下看不到还有什么东西,可它又能精确定位,还可以通过屏输入进给量,跟伺服一样的功能。请问一下这是个什么控制原理啊。请帮忙说说,尽量详细点,本人比较笨。
大家好才是真的好

网友A:
专用的光栅尺,就是发出的是脉冲信号的那种,把它接在PLC上,用高速计数器记录脉冲量,通过程序把它采集到的脉冲量转换成位置数据就行了,说它精确定位那太抬举它了,定位的时候一点都不稳定,时好时坏的,我们这有4,,5台呢,都是浙江小作坊出的垃圾东西,最后都改成伺服了,原来就是油缸加光栅尺。

网友B:
用磁尺的效果好点,或者用直线电位器,不用怕数据丢失和调整。

QQ:84818626

楼主:
这人东西是装在油缸里面吗在处面我看不到啊
大家好才是真的好

网友C:
引用 网友A:
专用的光栅尺,就是发出的是脉冲信号的那种,把它接在PLC上,用高速计数器记录脉冲量,通过程序把它采集到的脉冲量转换成位置数据就行了,说它精确定位那太抬举它了,定位的时候一点都不稳定,时好时坏的,我们这有4,,5台呢,都是浙江小作坊出的垃圾东西,最后都改成伺服了,原来就是油缸加光栅尺。

网友D:
浙江壶镇做的

网友E:
咱也来见识一把

网友F:
电子尺吧,液压上用的挺多的

网友G:
我见过油缸带齿条  另齿轮上有一编码器,不过定位不是非常准,那机器后面厂家改了,换了一个后面带调节螺杆的油缸,只要调整螺杆上的螺母就可以精确的控制油缸的行程

网友H:
油缸和气缸不同,油缸是可以在任何位置停留,而且是完全锁紧的,在这个条件上,加点想法就可以了。

网友I:
有个线性传感器!

QQ:346994482

网友J:
线性传感器

网友K:
液位传感器也可以~~

网友L:
如果需要做精确定位,必须配置光栅尺或者磁致位移传感器之类的检测单元,驱动部分必须有多段速控制,伺服、液压都行。

网友M:
伺服液压缸,这玩意很贵!多用在需要大负载的场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