分享给大家!很好的经验!机械式电能表不转问题

楼主(2012-12-17):
在线全部接线正确的情况下,带电流互感器接线式时,有功电能表不转。。。。。有见到过这种情况的工友们告诉我一下! 是否和电流互感器的比有关 以下是我选的电流互感器的电流比和有功电能表的参数 电流互感器400/5 有功电能表DTS862型3*3(6)A
问题已经解决: 感觉很不错呀,经验确实是财富,得一老前辈指点! 我用的是机械式三相电能表,原先表是水平放置的,导致电能表内电磁不作用,,,现在改为垂直放置,能够正常转动了,虽然很简单,但是本人觉得这个我真的受教了,所以分享给大家 谢谢了!
每天一点点

网友A:
检查下你的接线!
下载积分:+5(小小一电工) 热心助人!

网友B:
负载电流有多大?
下载积分:+5(小小一电工) 热心助人!

网友C:
是不是表有问题
下载积分:+5(小小一电工) 热心助人!

网友D:
第一个,无用电当然不会转,第二,表坏了。
下载积分:+5(小小一电工) 热心助人!

QQ:84818626

网友E:
负载小了电表也不会转,这也是电工想省电的手法
下载积分:+5(小小一电工) 热心助人!

网友F:
在有负载的情况下,有功电能表不转,1:表有问题,2是相序问题,3:互感器接的是否正确.
下载积分:+5(小小一电工) 热心助人!

楼主:
谢谢大家 今天去换个表试试 那个表装上去就没转过
每天一点点

楼主:
分享给大家乐
每天一点点

网友G:
哈哈,放的不好,这倒是个经验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