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大家有没有这样一款仪器?

楼主(2012-12-17):
可以同时采集四路显微镜视频信号,并合成一个画面显示出来?
或者有没有这样功能的人机?

网友A:
问一下基恩士客服。
不断向前

网友B:
显微镜视频信号与摄像头视频信号是不是一样???如果是一样那么这样的人机有很多,

http://shop115113109.taobao.com/?spm=a1z10.5-c.0.0.L6cazp&v=1

楼主:
引用 网友B:
显微镜视频信号与摄像头视频信号是不是一样???如果是一样那么这样的人机有很多,
一路的很多,关键是要能连接四路的
所以必须通过某个视频采集器对四路信号处理并汇总整合成一个画面输出信号给显示器或者触摸屏才行

网友C:
画面分割器

网友D:
看看多路监控的采集卡能不能实现你的需求

QQ:84818626

网友E:
有!
可惜这不是一个系统,楼上说的对,
首先你的电子显微镜得是一个标准的输出型号。
然后再用多路监控采集卡合并到电脑或者工控机上进行处理。
百度搜索:北京同舟视达科技有限公司
你就可以找到相关的了。。。被说我做广告啊。我不认识那个公司

楼主:
谢谢楼上各位,基本还是需要电脑软件来处理视频信息才能达到要求。

网友D:
看你的需求怎样,有做这方面的公司在做,找做视觉方面的公司有的

QQ:8481862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