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GXWORKS2.VER1.77F

楼主(2012-12-17):
三菱GXWORKS2.VER1.77F产品ID半角英文字母怎么写

网友A:
半角全角和输入法有关系:
半角的:12345ABCDEF
全角的:12345ABCDE
一般输入法上面有一个月亮或者圆形,点那就能转换。

楼主:
三菱GXWORKS2.VER1.77F产品ID是什么大师们指教下吧

楼主:
谢谢!问题我解决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