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怎么在远程办公室上传下载程序并监控PLC内部软元件值啊?

楼主(2012-12-17):
请问怎么利用三菱QJ71E71以太网模块在远程办公室上传下载程序并监控PLC内部软元件值啊?
在本地设备现场连接一个QJ71E71-100模块,怎么实现在异地通过上网上传下载PLC的程序并且读取PLC内软元件值啊?

楼主:
或者,比如说设备在福建,现在想在广东的一个地方,通过上网能够读取PLC程序会下载PLC程序,并且读取PLC内部软元件D的数据,或写入数据?要用什么用的硬件和做法啊??

网友A:
增加路由器,或者你的QJ71E71-100模块直接连到外部的网络,设置好IP地址等,只要你的电脑能上网,就行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