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西门子PLC

楼主(2012-12-17):
西门子CPU226 216-2BD21和CPU226 216-2BD23有什么区别,在西门子官网查不到216-2BD21啊

网友A:
这样的问题直接给西门子客服打电话。

网友B:
西门子是1BD或1AD
你那个可能是仿货吧!

网友C:
问西门子可靠些

网友D:
2BD21是美国产的那种吧,版本很老了,,,现在的2BD23内部的寄存器比前者要多的多。2BD23大多在中国生产,德国原装的也有。2BD21不支持很多东西。我知道的就这么多了

楼主:
谢谢各位的指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