互感器可以二次开路吗?

楼主(2012-12-17):
大家都是老手了 请教几个比较常识的问题
1,电流互感器可以在二次侧一端接了地线的情况下带点拆开电流互感器的二次侧(电流变)吗?或者停电,拆掉电流表,把线端包起来。
2 ,电压表可以直接拆下来更换吗?
3,功率表可以直接拆下来更换吗?

网友A:
电压表可以直接拆下来
电流表最好的就把二次侧短路后拆下来就可以了

QQ:84818626

网友B:
这可是电工基础知识了

网友C:
坚决NO,不可以开路的

网友D:
其实你拆下来给他短上,等表来了在装上去啊.装备:手戴绝缘手套,脚蹬绝缘靴,身穿绝缘服,脚垫干燥木板,保证OK.

网友E:
你去你高压房计量柜看看,电力公司是怎么换电表的,换个表也要停电?就停就停,大家还过不过了?

网友F:
你就当带电作业吧,只要做好安全手续就可以。

网友G:
DL/T866、GB 16847这两份标准上面说得有!

网友G:
另一个标准,标准的4.2.7上面说了这个问题!

网友G:
上面文件分卷由2345好压(Haozip)生成,请使用2345好压来解压。
2345好压下载地址:
http://www.haozip.com/
分卷文件共有以下3个:
为了更方便的合并分卷文件,本说明文件请勿删除,谢谢!

网友H:
1、电流互感器不能开路运行,可以把互感器二次侧先短路,再拆电流表,把线头包好。
2、电压互感器可以开路,可以拆电压表但千万别短路;
3、其实功率表是电流表、电压表的合并,电流线路别开路,电压线路别短路就没问题;

网友I:
10楼的说得够清楚了,不再重复

网友J:
电压互感器相当于一台空载运行的变压器
二次侧不可以短路,否则绕组会烧毁;更换电压互感器后必须测定极性
电流互感器相当于一台短路运行的变压器
电流互感器运行时二次侧不允许开路,否则二次绕组会产生高电压
而且二次侧回路中不得有熔断器或隔离开关的存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