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2-12-17):
如题
另外手上有两个温控器,型号稍有差别,一个是E5CZ-R2,另一个是E5CZ-R2MT ,两个有什么区别啊??

网友A:
4008204535 欧姆龙技术热线

网友B:
欧姆龙E5CZ温度控制器
附件: 欧姆龙E5CZ温度控制器.part1.rar (900 K) 下载次数:247
附件: 欧姆龙E5CZ温度控制器.part2.rar (900 K) 下载次数:152
附件: 欧姆龙E5CZ温度控制器.part3.rar (900 K) 下载次数:143
附件: 欧姆龙E5CZ温度控制器.part4.rar (900 K) 下载次数:144
附件: 欧姆龙E5CZ温度控制器.part5.rar (900 K) 下载次数:130
附件: 欧姆龙E5CZ温度控制器.part6.rar (900 K) 下载次数:136
附件: 欧姆龙E5CZ温度控制器.part7.rar (234 K) 下载次数:141
  • 下载积分:+1(anchunsheng) 真诚感谢!

网友C:
    欧姆龙官网下大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