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2-12-17):
各位大侠,小弟第一次上路!帮忙看下。我有一台设备,有加热部分,油压部分(两个油泵),和有一些小负载(如电池阀,单相电机,等)我把它们分为这三大部分,帮忙看下我下面的保护电路做对了吗?1,UVW三相出来分别并接两个空气开关用于加热部分和油压部分,(空气开关按额定电流的2倍选取,用于油泵的热继电器按1倍选取)2,在从w相出来跟N线做供pLC,变频器,开关电源,的进线电源(分别用三个空开,还是按2倍额定电流的选取,分别在各自在串联一个保险丝按2.5倍选取,(我也想把这3个的N线也分别串联一个保险丝用0.5安的,因为我怕加热部分的加热管短路了导致N线也带电,这样烧低压电器。当然主回路的N线我是没有单独装什么的,是一直跟主的N线接通的))这样做可以吗?3,还是从w相出来串接一个空开作供pLC输出点的电源(是继电器输出的)空开还是按2.5倍选取,这样可以吗?这些负载时大时小,对空开的要求严格吗?还有这空开分种类了的,能给我介绍下我要选取那种空开吗?拜托各位大侠了…
虚心求教…

网友A:
可以,很好

网友B:
PLC电源建议用380变220的变压器供电。可以防止零线断路烧坏和变频器干扰。

网友C:
最好用隔离变压器接PLC

楼主:
哦!谢谢,不用隔离变压器,我这电路还有什么问题吗?
虚心求教…

网友D:
我这边PLC都是用隔离变压器给供电的。

网友E:
老外的设备,很喜欢用隔离变压器,抗干扰能力强,在你这不是很需要
你的问题在于 N线不要接保险丝,不知道你的加热器功率多少,电流多大,这个电流通常不小,可以考虑用一个国产的固态继电器给加热器供电。用PLC输出给固态继电器线圈供电。
空开没必要按额定电流的2倍来选型,关键是电机选D型,变频器选C型断路器。
开关电源,PLC单独走1P的断路器 220V供电,考虑到3相平衡,不要220V的电源都从W这相引出来。6A的断路器足够了

网友F:
引用 楼主:
哦!谢谢,不用隔离变压器,我这电路还有什么问题吗?

主要是为了抗干扰防止误动作,尤其是在使用变频器的场合。

网友G:
“PLC电源建议用380变220的变压器供电。可以防止零线断路烧坏和变频器干扰。”控制电与主回路电分开稳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