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各位大虾、、、三菱编程软件安装不了、帮我看看是啥回事、、、

楼主(2012-12-17):
请问各位大虾、、、三菱编程软件安装不了、显示这个页面、帮我看看是啥回事、、、

网友A:
关掉安全卫士,重新安装

网友B:
重装系统就可以了
不敢说实现梦想。只想离梦想更近一点!

网友C:
xp 32位 sp3 纯净版试试,重装系统

网友D:
看样子像是WIN7系统,建议安装work2软件。我的WIN732位系统可以使用WORK2
成功的路上需要帮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