校验不一致

楼主(2012-12-17):
我用GX-WORKS2 软件读Q系列的程序,读出来,校验不一致,是怎么回事。读出来的程序和CPU里不一样!
海纳百川

网友A:
引用楼主greencgl102于2012-12-17 22:14发表的 校验不一致 :
我用GX-WORKS2 软件读Q系列的程序,读出来,校验不一致,是怎么回事。读出来的程序和CPU里不一样!
应该有提示那些步不同;
真诚到永远

网友B:
我们有个项目用了GX WORK2 1.40版的, 纯粹帮助三菱测试GX WORK2 ,,程序里用到了FB,发现读出来的程序和plc内的校验不一致,一个大BUG, 反馈给三菱,他们也没辙,后来又出了个1.77f的,不知道改善没呢,但是我们还是用回8.86,一样支持FB。

网友C:
GX-WORKS2 软件安装时要填写产品ID(P)到底填写的是什么,我找不到,请指教

网友D(2013-02-08):
序列号:570-986818410 或 570-99681841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