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2-12-17):
Q00/Q01CPU将GOT作为16点的智能功能模块进行处理因此可以安装在基板上并进行控制的点数
每台GOT将减少16点     这里的16点指的是什么啊?

还有就是图片上的点数和XY 指的是什么啊?   小弟刚接触Q系列,还请指教,万分感谢!!!!
运气与实力成正比

网友A:
1.第一个问题:这里的16点指的是什么啊?
16点是地址的16个软元件位,简单的可以理解为X0到X15或者Y0到Y15这样的地址。
2.第二个问题:还有就是图片上的点数和XY 指的是什么啊?
XY就是指X或者Y的地址名称,可以是X也可以使Y但要看自己硬件配置和你自己的设置。
  • 下载积分:+3(浩贤) 热心助人!

楼主:
    不好意思哈  我想在问一下,{16点是地址的16个软元件位,简单的可以理解为X0到X15或者Y0到Y15这样的地址。}
    GOT将减少16点 你的意思我就不能用X0到X15或者Y0到Y15,这样理解对吗?但是我怎么去确定具体是那16位呢?麻烦各位了!!
    运气与实力成正比

网友B:
    例如  QX42 模块  占用64点  起始 XY 是0080    既是此模块占用 X80------XCF    在程序中X80-----XCF就是在这个模块输入
  • 下载积分:+4(浩贤) 感谢!
  • 变频器中心放卷,可以稳定达到280M/分钟线速度.

    QQ:84818626

楼主:
引用 网友B:
    例如  QX42 模块  占用64点  起始 XY 是0080    既是此模块占用 X80------XCF    在程序中X80-----XCF就是在这个模块输入

    感谢 感谢 终于看明白了 但是X80----XCF好像不止64点,对吗? 是不是应该是X80----XBF       .
    运气与实力成正比

楼主:
    {每台GOT将减少16点 }的意思就是图后面"起始XY"将占用16点,对吗 ?
    运气与实力成正比

网友B:
    是的!!
    上面计算错了,是到XBF
  • 下载积分:+1(浩贤) 感谢!
  • 变频器中心放卷,可以稳定达到280M/分钟线速度.

    QQ:8481862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