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2-12-18):
请问这个隔离变压器为什么次极0V要与零线相连?这样不是没有了隔离效果吗?测量这个变压器本身是一个隔离的变压器,接零的目的是什么?弄不明白

网友A:
不明白,哪位师傅说说

网友B:
这个不是隔离变压器,因为它接了零线,这个变压器的作用应该就是把电源电压降低20V而已,避免电源电压过高烧毁线圈.
  • 下载积分:+5(冬雨) 感谢!

网友C:
    应该是没有隔离效果的!两线圈的0v接一起!
  • 下载积分:+5(冬雨) 感谢!
  • 承接电气自动化设计、调试
    QQ:346994482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个不是隔离变压器,因为它接了零线,这个变压器的作用应该就是把电源电压降低20V而已,避免电源电压过高烧毁线圈.

    请问接零线后除了没有隔离,对变压器有没有别的影响或要求?现在这个变压器坏掉了,想做一个变压器换上去。
    另外不明白的一点是既然都设计了这个变压器了,这个变压器本身就是一个隔离的变压器?他接零的目的是什么?

楼主:
引用 网友C:
    应该是没有隔离效果的!两线圈的0v接一起!

    我现在弄不明白他接零的目的是什么?这个变压器本身是一个隔离的变压器,接零的目的搞不明白。

网友D:
    这个变压器不是起隔离作用,能提供多种工作电压,你可以选110v工作电压,看你的接触器或系统工作电压要求而定。再就是如果负载短路还可利用变压器的阻抗,缓冲一下。

网友E:
    俺也不明白,是不是零线接在初级上才有降压作用?

网友E:
    如果是降压作用为什么不将零线接在初级上那?

网友F:
    个人感觉也没有起到隔离的作用~~~~

网友G:
    变压器起隔离作用,能提供多种工作电压,但在变压器原边次边短路后,24V就很安全。

网友H:
我觉得次级接零线就是为了使次级另一端成为火线,如果不接的话次级就没有零火之分了

网友I:
保护接零系统中,零线是接地的。

网友J:
大家都错了,热接地,
冷接地是与市电火线完全隔离的电路地,热接地是与市电火线不完全隔离的电路地,热接地主要是为了降低成本,但是安全性没有冷接地好,所以安全措施要比冷接地考虑的更多一点。

网友B:
引用 楼主:

请问接零线后除了没有隔离,对变压器有没有别的影响或要求?现在这个变压器坏掉了,想做一个变压器换上去。
另外不明白的一点是既然都设计了这个变压器了,这个变压器本身就是一个隔离的变压器?他接零的目的是什么?

这个目的可能就是当原副线圈击穿时,将火线直接接地,烧断熔断器,起到保护的作用,但这个变压器不是真正意义上的隔离.如果设备对电压的要求不是很严格,你可直接接到220V电源上使用.另外做一个也可以,当你想完全隔离时,你可以接成不接地的方式,注意功率要足够.

网友K:
其实就是等电位

网友L:
不能作为隔离变压器用,隔离变压器副边必须对地悬空才能防止触电时对地形成回路触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