问个富士变频器问题

楼主(2012-12-18):
200kw富士变频器带132kw球磨电机出现此故障以前正常的,启动变频,频率上到30不能上了又自动下降又上升直到报警ou1电机检测过正常无问题,我将启动线短接还是出现此问题,后我又恢复出厂设置还是出现此问题,转矩提升设1设多少都出现此问,后我又折掉电机不带负荷又能起动频率可升到设定值的50,后我又干脆改工频星三角起动运转负荷正常,请问是变频问题还是没设好参数,以前有个160kw电机也出现这个故障后来恢复出厂设置就可以了,现在这个恢复出厂设置还是出现此问题

网友A:
看你的给定频率是否有问题(给定电位器或4-20MA信号),参数是否更改,用面板给定频率看一下。

网友B:
变频器参数设定有问题,仔细阅读说明书!
小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