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菱触摸屏送电显booting再也不动了如何处理请指教

楼主(2012-12-18):
GOT155-QSBD-C送电屏亮后左上角出现booting 屏中间显示GOT1000此画面不在转换 ,请问是什么原因?如何解决请指教.

网友A:
没有OS,需要重新装系统或者工程文件。

网友B:
1楼正解,我也用过GT12三菱触摸屏,都要先装OS的
每天一点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