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2-12-18):
如题,除呢需要软件支持设定外,还需要屏上有485接口是么?

网友A:
两个PLC的通讯接口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两个PLC的通讯接口

你是说两个plc都要有485端口?

网友A:
引用 楼主:

你是说两个plc都要有485端口?

也可以    用NN网络或者并行链接

网友B:
人家要的是用一个人机监控两台PLC,不要什么附加的网络,就用数据线,用什么方法?是这样的吗?我也是来学习的。
大家好才是真的好

网友C:
一般来说是走通讯的啦,485通讯可以支持多个设备串联在一条总线上面。

具体一点拿s7-200举个例子吧。因为S7-226上是有两个口一个PORT1一个PORT2的

那么我用一根线将两个PLC相连走modbus通讯

然后在其中一个PLC的另外一个port口里面接一个人机屏。

因为是走了mod通讯,你分一个主站一个从站,触摸屏从主站引出,从站所有地址都映射到主站里面去和触摸屏通讯就不会有冲突了。

其实大多数还要看你的具体情况然后才决定怎么搞,比如说你用什么牌子的plc这很关键

加群讨论吧:287832237

网友D:
AB的屏可以连N个PLC
自己的事情自己做.
海纳百川

网友E:
是的;用n;n网络可以连接多个plc
真诚到永远

网友F:
5楼,我请教你个问题。我就按照你说的做,那么编程时从站的I0.0(比如主站是I0.0-I2.7)是不是就是I3.0开始啊?谢谢

网友G:
楼上的兄弟,这个不会影响的,数据可以放在V区传到主站

网友H:
走485通讯,屏为主站,PLC为分别设站号,几年前在用了

网友F:
能否给个程序实例啊,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