向工控老鸟赐教,帮我理解一下这段话

楼主(2012-12-18):
我看见台达DVP-EH2上对于高速脉冲输出是这样的:
支持2组AB相200KHZ脉冲输出l(Y0,Y1)(Y2,Y3)与两点200khz脉冲输出(Y4,Y6)
这到底支持几轴?2组AB相是什么意思?

楼主:
引用 网友A:
2轴
我觉得是4轴,只是AB相不懂

网友B:
是4轴输出,有两轴可以设置成AB相输出

网友C:
AB相就是输出A,B两组脉冲相位角相差90度。

楼主:
引用 网友C:
AB相就是输出A,B两组脉冲相位角相差90度。
能说具体点吗?相位角相差90度能起到什么作用?

网友D:
脉冲的控制有两种,AB相控制和脉冲加方向控制。相对来说,AB相控制要求高一点,因为要两个脉冲发生。Y0Y1控制一个轴。Y4Y5也是控制一个轴,只能脉冲加方向的控制。

网友E:
是4轴输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