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2-12-18):
请问有没有哪位大虾 做过用200控制双伺服同步的啊 同步效果怎么样?需要注意些什么 机械和电气上 主要是齿轮和齿条传动

网友A:
第一次听说用伺服做同步控制,有点意思

网友B:
造价高了些,但比使用变频器+编码器精确的多。。。
此时编码器已经直接安装在了伺服电机上,控制精度主要受机械误差影响,比如齿轮箱的变比,带动链条的主动与从动齿轮的直径,正反方向回程间隙误差等等,
当伺服电机工作于位置控制模式且接收到一定频率的脉冲时,负载轻时很容易同步,当负载重时,可能发生跟随误差报警,特别是多脉冲连续运转时,非常容易出现跟随误差错误,导致系统报警停机,俺认为比较好的解决方法是,每隔一定时间或一定长度发一次脉冲,比如总长度是100米,你可以每米或0.1米或每秒发一次相应长度的脉冲,当两台电机全部完成后,再发下一个长度的脉冲,直至走完100米。

http://www.jj.cn/indexTG.html?promoterid=10850281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