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下:程序打不开是怎么回事?

楼主(2012-12-18):
国外总部发过来的程序,用的是GP2301-LG41-24V屏;PLC用的是LS (原LG产电)的,打不开提示“无效的PLC列表”。请指教下,谢谢!

网友A:
你的软体需要安装LS PLC驱动

网友B:
如题lg驱动,自己添加
下载积分:+5(zyfzxh) 热心助人!

楼主:
不好意思!再请教下驱动下了,怎么安装呢?非常感谢!

网友A:
引用 楼主:
不好意思!再请教下驱动下了,怎么安装呢?非常感谢!
.tbl格式文件複製到“\Pro-face\ProPBWin\plctbl”文件路徑下
然後其他的格式文件複製到“\Pro-face\ProPBWin\protocol”文件路徑下

楼主:
可以了。感谢两位费心指导!

网友C(2013-05-11):
我一直以为Pro-WINB软件的文件格式都为prw的呢!难道其他的触摸屏文件格式会不一样的吗?学习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