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角度的问题

楼主(2012-12-18):
一个普通的电机不停转动,速度大概是每分钟700转,普通电机后面加一个编码器检测旋转角度,相对应给信号控制另外一个伺服电机。控制要求以下
1-当编码器检测到普通电机旋转从0-180度时,伺服电机不转动。
2-当编码器检测到普通电机旋转从180-360度时,伺服电机转动90度。
3-普通电机是不停转动的,伺服电机要跟着旋转以上的相对应的角度。
问题是,普通电机速度大概是每分钟700转

楼主:
高手出来说两句啊

网友A:
你是不是要两个电机角度有关联的转动是吗?
zsh340

网友B:
这种要求用机械方式控制最好(机械联动),速度快而准。也可以按楼主提出的这个电气方法控制。建议还是用机械联动,这个机械设计不复杂。

网友C:
基本很难做到,每秒11次的开停,不带负载有可能有这样的高速反映,大概85毫秒完成一次开停。

QQ:84818626

网友D:
同意3樓方法

网友E:
每分钟700rad就是差不多12转每秒,换而言之你伺服要启停至少12次,在一秒钟内,还要完成12个半圈运动。。
这对伺服大部分伺服来说是绝对不可能完成的任务,因为700rad/min从静止到运动是需要加速时间的,特性极好的伺服可能在几十毫秒内完成,但是还要在几十毫秒内停止那么伺服的制动就一定要非常好非常好才可以。
而且该机构及时完成伺服寿命很是很短很短的,建议楼主放弃这个想法。

网友F:
这样的速度普通电机带负载,坏的快吧

网友G:
设计一个凸轮就解决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