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简单DA模块

楼主(2012-12-18):
各位大虾:输入一个DC24V的电压,如何做出一个1-2秒钟,从DC0V线性上升到DC5V的电压的电路
现在的DA都比较贵,用了个运放做了个简单的电路,不是很好,知道的大虾指点一下

楼主:
怎样弄呢?
大虾指点一下

楼主:
大虾指点一下

网友A:
rc电路,不就是一个线性电路吗?

网友B:
运放,积分。

楼主:
我做了一个运放电路,不能缓升是什么问题呢?

网友C:
楼上的电路图是哪里来的?
好象是积分电路,如果输入是方波信号,那么会变成三角波的电路
还不如用 4楼 提到的:RC电路

网友D:
用一个集成块IC与或门,一个三端稳压器把24V电压转换成IC的工作电压。一个电阻和一个电解电容。做成一个施密特触发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