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M231的问题,菜鸟求教!

楼主(2012-12-18):
我现在手头的一套温度测试用到了EM231,但是最近有一个热电阻从新接线后,就始终不能正常显示,而且模块上的红灯也在报警,热电阻的信号测试过没有问题,也把别的热电阻线接过来表明通道也没有问题,求教高手给予指点!

网友A:
会不会是其它没用的通道没短接啊

楼主:
没有未使用的端子,全部都用了!

网友B:
找你说的这样应该是模块内部断路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