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考
旧的西门子PLC,一个通讯口中,程序无法下载,换两个口的新的

楼主(2012-12-18):
旧机拆的旧的西门子PLC,有一个通讯口, CPU是224 软件是Step-7 microwin v4.0 sp9,电脑装的是繁体版XP SP3 用USB PPI通讯,怎么也连不上, 总是报 检查端口,网络地址,波特率,连接线的错误,电脑为COM4 口, 波特率是9600,请问是怎么回事?通讯协议有什么具体要求?我换了一个新的PLC,有两个通讯口的就可以下载,不知为何?
秦汉

网友A:
usb ppi 还有com4口?看起来是山寨线缆的样子。可能编程口被设置成了187.5的波特率,山寨线不一定能达到这个要求,需要原装线才行。也可以把波特率调为19.2试试。
或者可能是PLC有用到自由口通讯,这就需要将PLC运行模式打到STOP再通讯试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