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州
是知道这松下的板怎么接线连电脑,还有这是松下什么型号的板,要什么软件

楼主(2012-12-18):
RS232那口不能连接电脑的,是旁边十针插口可以连电脑。谁知道可以把连接图纸发给我吗。

楼主:
难道没有人知道吗。现在急死了

网友A:
这是松下板式PLC,20年前的产品了,扔了吧

网友A:
上次见到过,没办法最后被我改成永宏了

楼主:
不是吧,这是松下20年前的东西啦。要是扔了,这边电梯就报废了。

网友B:
这个我有办法,加一个过渡接口,是FP-M型的,在十针口上面加一个过渡接口,变成5针的园口,另外一个9针接口是连接屏用的。
软件可以用NAIS 2.4版本即可。我也有数据线。

楼主:
能把做数据线的图纸发给我吗?我用NAIS 2.91版本可以吗

网友C:
我有连接松下PLC数据线图不知道是不是你要的那种

楼主:
发给我看看咯,谢谢
ukl2003@163.com

网友B:
这是一种连接方式,不知能否可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