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FX PLC参数写入的问题
!!!

楼主(2012-12-18):
请教各位大侠,FX2N PLC通过FX2N-485BD跟变频器通讯时,我都是在PLC程序中用MOV **** d8120指令对通讯参数进行设置的,现在我想不在程序中写这一部,而是通过编程软件中的PLC参数进行预置如图
,不知可否??请各位指点一下了

网友A:
是可以的。输入参数后要断电再上电一次。
下载积分:+5(550374389) 谢谢站长的提醒!!!

网友B:
老杨说的对,下载的时候不要忘记勾选PLC参数下载
下载积分:+5(550374389) 感谢大侠的支持~

网友C:
持之以恒的学习

网友D:
你修改了这些参数,其实D8120中的值也随之改变了。
下载积分:+5(550374389) 热心助人!

网友E:
收益,学习在不断的努力中

网友F:
是的,可以
关于FX PLC参数写入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