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2-12-18):
现有安川小功率的伺服电机,在运行中老是报过载的警,但负载还是跟以前没有变化,机械也无卡滞现象,没办法,怀疑是驱动器有问题了,换了一新的驱动器,运行正常,没有出现过载的报警,那旧的驱动器报过载的警,应该是误报了,那驱动器会是什么地方出问题了,请大侠赐教,谢谢!

网友A:
工率模块问提

楼主:
指的是IGBT模块?

网友B:
伺服放大器带刹车的吗
带刹车的话检查一下刹车和刹车配线

网友C:
运行中报警还是开机就报?加减速常数和刚性有人改过吗?先记下原来的参数后恢复出厂值试试,否则可要送修了。

网友D:
电流检查部分

楼主:
引用 网友B:
伺服放大器带刹车的吗
带刹车的话检查一下刹车和刹车配线

不带刹车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运行中报警还是开机就报?加减速常数和刚性有人改过吗?先记下原来的参数后恢复出厂值试试,否则可要送修了。

脱掉负载,裸机测试都会有有时报过载的警,有时又不报,总之是会不定时出现报警,参数没有人动过,恢复出厂那还没试过

网友E:
电子齿轮比是不是设置的过小了?

网友F:
遇到刁钻难题向供应商求助最好

网友G:
驱动电路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