各位大哥请问下如何恢复ACE的默认工具栏

楼主(2012-12-19):
描述:现在是这样
描述:如何改成这样
各位大哥帮帮忙,以前那个用习惯了,现在被改成这样,,有点不习惯

网友A:
在菜单处点击“选项显示卡”,去选择你要的菜单就可以了,再有你把显示的工具栏拉到空白的地方,点击带叉的地方就没有了。

网友B(2013-04-03):
工作空间选择不同而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