软件
求三菱GT1050-QBBD-C触摸屏与PC下载线?

楼主(2012-12-19):
本人有一块GT1050-QBBD-C触摸屏,在网上买了一根USB-FX-232CAB-1但是不能用,哪位大师能告诉我用什么型号线?

网友A(2013-02-13):
普通的迷你口usb线就可以,比如以前的mps3线.我就用那种的.

网友A:
你是问电脑和触摸屏的线吗?很普通的usb线就行,我就用那种,还能透明,看fx2n-plc程序了.

网友B:
有普通的USB线就行了呀。和一些手机的USB线是一样的。
求三菱GT1050-QBBD-C触摸屏与PC下载线?
http://ymmfa.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