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P2600上载至电脑求助。。。

楼主(2012-12-19):
各位大侠:
我使用的是GP2600触摸屏,通过USB端口和电脑通讯。
在上载至电脑的过程中出现错误,而且出现错误都不在一样的画面,内容见图片。。。
通讯应该没有问题,因为“握手”已经成功。。设置见图片。。
求分析是和因素导致不能上载程序。

网友A:
是不是你的USB转串口连接线的问题

网友B:
通讯波特率 往下调试试